三菱触摸屏仿真问题

楼主(2025-02-11):
今天做三菱的触摸屏遇到一个问题,页面做好了,启动仿真程序,不能自动读取当前工程的画面,手动启动,读取的是之前的程序页面。哪位大神解答一下!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A:
后台works程序仿真切断重启一下

网友B:
前几天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台works程序仿真切断重启一下
试过了,不行呀!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碰到过。
解决了吗?我遇到的是以前做完的项目可以正常模拟,新建项目就不行了。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C:
使用这个去读取当前的画面

网友D(2025-06-05):
也遇到过,先保存,关触摸屏软件,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