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2):
我的提问如下:
编辑一个WEB网页,页面功能是:访问者输入中文,网页转化输出该段文字的艺术字效果。网页分为上下两个功能区,上功能区负责输入功能,下功能区负责显示艺术字效果。上下功能区的比例,为三比七。

AI生成的代码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lang="zh-CN">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title>中文艺术字转换</title>
    <style>
        body {
            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margin: 0;
            padding: 0;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column;
            height: 100vh;
        }

        #input-section {
            flex: 3;
            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center;
            align-items: center;
            background-color: #f0f0f0;
            padding: 20px;
        }

        #input-section textarea {
            width: 80%;
            height: 60%;
            font-size: 18px;
            padding: 10px;
            border: 1px solid #ccc;
            border-radius: 5px;
        }

        #output-section {
            flex: 7;
            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center;
            align-items: center;
            background-color: #e0e0e0;
            padding: 20px;
        }

        #art-text {
            font-size: 48px;
            font-weight: bold;
            color: #333;
            text-shadow: 2px 2px 4px rgba(0, 0, 0, 0.3);
        }
    </style>
</head>
<body>

        <textarea id="input-text" placeholder="请输入中文..."></textarea>

        艺术字效果将显示在这里
    </div>

    <script>
        const inputTex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nput-text');
        const artTex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rt-text');

        inputText.addEventListener('input', function() {
            const text = inputText.value;
            artText.textContent = text;
        });
    </script>

</body>
</html>

直接运行代码,网页如下:

楼主:
我不会web编程,花一分钟就得到了这个网页
好像AI可以允许使用者,不用管技术细节,而专注于创意。

网友A:
AI牛是牛,但本质还是人。

网友B:
不懂就问:工业自动化控制、智能控制可以使用AI编程替代人工编程了吗?
永远年轻

网友C:
期待工控人家园app上线
在邢台隆尧做电气,一定要找金指数正泰!

网友D:
AI的不足,就是不但不能给普通人带来收入,反而会加速失业。做了个网页,浪费了半天的时间,亏了电费加人工。

网友E:
AI的兴起,我们只能接受

网友F:
很多人担心工控AI会不会出现,只要你的训练样本足够多,照样给你干趴下,而且图纸程序里面的问题基本会不存在,不会说有人漏了忘了之类出现的错误,但是现场调试的活还是得人来干,重复劳动的活是注定要被AI淘汰的。
当AI足够成熟时,打工人的末日就不远了。
现在全靠人,都降本增效裁员不断。
更何况你的可替代性很强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