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2):
如图,按照先建立指针,指针地址变化,然后赋值内容到指针,有&和*号,就是没办法成功。
注意以下问题
第1指定指针只能开机指定一次
第2指针不能赋值,只能做加减法
第3,需要指定地址后,才能延时赋值,要不然会出错

网友A:
指针变化4应该是Add指令而不是mov_dw指令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变化4应该是Add指令而不是mov_dw指令好不?!

第1指定指针只能开机指定一次
第2指针不能赋值,只能做加减法
第3,需要指定地址后,才能延时赋值,要不然会出错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1指定指针只能开机指定一次
第2指针不能赋值,只能做加减法
第3,需要指定地址后,才能延时赋值,要不然会出错

第1条,不对。指针可以多次指定,不过是跟双线圈一样,要注意不要有冲突;
第2条,不对。指针可以赋值,但是要按照他固定的格式来赋值。如监控所示的16#08000064就是VD100寄存器对应的指针。这样赋值太抽象了,所以在寄存器前边加&符号,自动把地址转换成16#08000064,不需要自己来做这个转换(不过如果必须经过转换才赋值给指针,那么会对理解指针格式有更好的帮助,反而不容易出错了)。
     如果直接对指针进行MOV赋值,写入到这个指针的是寄存器内的数值,导致其格式受损,指针失效。
    加法、减法就是在16#08000064基础上进行操作,比如加4就是让指针变为16#08000068,指向VD104,从而实现了指针地址的改变。
第3条,对的。需要先制定地址再进行赋值,不然赋值到哪去呢?

网友D:
传送指针用 MOV_DW,AC1,AC2,AC3 计算用DW相关的计算,引用的时候直接*AC1就行了,指令需要什么类型自动识别什么类型,不需要特意去写B W D

网友D:
指针正常无法直接寻址bool,如果引用里面的bool,需要先将字节解析成temp变量,再在引用引用结束的时候重新写回引用的byte

网友E:
第一步&VB100取了VB100的地址存在VD10里
第二步相当于又把4写入了VD10,那么这个时候VD10里已经不存在VB100的指针了
那么第三步,再使用*VD10对VD10解引用,一定是不能正确指向VB100的

网友F:
7楼正解

网友G(2025-05-18):
能赋值不过不是vd104尔变成ID4输入I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