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2):
200smart用0口连接2个模块。
通信正常。不报错。
但是用软件检测时候,报错标志位在0~6~0~6   来回闪动。通信也正常。
没搞懂咋回事。

Error         错误代码 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错误代码才有效
错误代码: 0=无错误
                     1=响应校验错误
                     2=未用
                     3=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Modbus address,count,RW)
                     5=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
                     7=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11 = 端口号无效
                    12 = 信号板端口 1 缺失或未组态   1122.rar (47 K) 下载次数:39

网友A:
连续读取两个从站的时间间隔太短了。建议读取第一个从站后,等待50ms再读取第二个从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读取两个从站的时间间隔太短了。建议读取第一个从站后,等待50ms再读取第二个从站。

谢谢大神!

网友B:
用第一个站通信完成的done位来触发第二个站的通信,然后再用第二个done触发第一个,形成循环

网友C:
轮询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参考deepseek的回答

网友E:
触发MSG指令的周期再适当长一点。
如果仍然报警,检测外围通讯连接是否可靠,是否遭受电磁干扰的影响这些方面入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第一个站通信完成的done位来触发第二个站的通信,然后再用第二个done触发第一个,形成循环

标准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