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omron np device 驱动 谁有

楼主:
去官网下载 NP5 连接触摸屏显示没去驱动 更着说明书更新后还是不行 ,打电话给欧姆龙官方说 要win
7系统一下版本才可以omron np device没更新 现在几乎读是win10系统 百度查了一下也没查到,看看论坛里有人有吗分享一下 谢谢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A:
有些还需要xp系统的 也是正常的
多搞几台旧电脑留着用。
下载积分:+1(sjm123)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这种就虚拟机搞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还需要xp系统的 也是正常的
多搞几台旧电脑留着用。
是的用XP系统就可以了谢谢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C:
虚拟机才是王道

网友D:
NP系列软件可以在win10使用,但连接驱动不支持win10,支持win7/XP,如果只是临时用下,不想装虚拟机,可以使用U盘上传下载,然后在win10下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