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2):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用过codesys的modbusTCP从站的功能。我指的不是左侧的设备列表中添加而是直接ST语言调库实现

网友A:
可以自己手搓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手搓一个

提供模型参考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供模型参考一下呗

基恩士里面有官方写好的FB,照抄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里面有官方写好的FB,照抄就完了

新手,刚学,不太懂,求大神赐教

网友A:
1下载一个基恩士软件
2找到并打开ModbusTCP功能块
3开抄
4调试

网友A:
Ctrl+A,Ctrl+C,Ctrl+V=成功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A,Ctrl+C,Ctrl+V=成功80%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