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WS5610讀取人機程式後無法重建

楼主(2025-02-13):
我利用Beijer ADP版本6.12版本上載的檔案
在點選重建應用檔案時就會出現錯誤視窗Out of memory
有人有遇過同樣的問題嗎?快瘋掉了!

网友A:
多找几个低版本的试试
老产品 出现什么状况都正常。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用V6.12版本上載完的檔案有用V6.5~V6.16的版本測試重建都是一樣Out of memory的錯誤
後來有找到V6.3.1的版本開起來是Invalid file version!和Failed to read的錯誤
目前能找到的版本測試都無法重建所以才會上來尋求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或軟件版本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