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3):
程序自动运行中,如果有异常,一般处理方法:
1.跳转异常程序,复位后按启动继续异常点往下运行。
2. 跳转异常程序,手动模式,复位后按启动继续异常点往下运行OR复位后从头开始运行

对于以上两种复位方式,第二种程序逻辑有点复杂啊!各位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应该没有统一的方法
一般思路就几种吧

网友B:
记住X和Y的一些状态。按启动按钮时,进行异或比较。可知道手动操作了那些地方。提示刚才动了哪里?需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或者提示了报警信息,整个复位按钮,保证没有撞机的情况下,各个恢复。马达坐标。需要想更好的方法的考虑。
如如程序走了一半,有异常的话,很多执行机构都要去复位,如果再按中断时的程序继续执行,那么动作会很多啊,这个点不好处理

网友C:
我为啥要跳到异常程序呢?报警检测不是一直运行的吗?只是断开自动运行就行
复位后,要按中断点继续运行啊,要做标志位保持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D:
如下图所示,有异常就断开前面的自动运行中条件。然后复位异常,再次启动运行就会接着流程步序往下走了。
其实我是担心,复位的动作太多,再进入到主程序执行时,容易死机
相信自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下图所示,有异常就断开前面的自动运行中条件。然后复位异常,再次启动运行就会接着流程步序往下走了。 [attachment=307985]

担心的太多,与其担心这么多,还不如你把程序发出来,给你建议。把问题具体化

网友B:
要求不是很高的机器。可以在报警时,让其他运动机构运动到位,有报警的机构。单独处理。要么人机交互处理。一般打螺丝。机器其他地方报警。对大螺丝没影响的。那么就让打螺丝机构。执行完打螺丝任务停在待机位。报警。开门。也就两秒钟。各机构都能完成走到位动作。不会停在半路。

网友F:
断开自动运行flag、step步号保持
如果异常需要复位的步骤多,就算保持异常步,复位后,条件可能就不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