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RT,要编写一个程序,使得设备运行生产,但是每次产品都会有一些参数不一样,想了解一下能否把不同的参数输入到excel表格里然后PLC进行读取调用?有其他方法能达成目的的话也可以。求助各位大佬们了
PLC型号1214C  DC/DC/DC

楼主:
顶一下捞一下自己

网友A:
用配方可以吧

网友B:
既然已经“参数输入到excel表格里”了,那必然是有电脑,通过上位机连接EXCEL和PLC,通过OPC就能实现。稍微编写一下VBS脚本可达到更好的效果。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参数输入到excel表格里”了,那必然是有电脑,通过上位机连接EXCEL和PLC,通过OPC就能实现。稍微编写一下VBS脚本可达到更好的效果。

楼主应该是搞上位机的,对下位机不熟悉。思考角度不同,解决问题方法不一样

网友D:
有个想法,在博途中新建配方DB,写好格式,然后导出生成源码,保存到电脑上
使用EXCEL打开导出的文件,修改好,再博途中导入数据再下载,这样EXCEL数据就到PLC中了
我在step7中这么搞过

楼主:
好的,感谢!我到时候回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参数输入到excel表格里”了,那必然是有电脑,通过上位机连接EXCEL和PLC,通过OPC就能实现。稍微编写一下VBS脚本可达到更好的效果。

确实没考虑到这方面,我到时候再研究研究看看。

网友E:
直接对接 SQL 数据库更方便吧,数据库是专门处理数据的,安装一下建个表就行了,不用开发,
图文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8540166?spm=1001.2014.3001.5501
相关资源: PLC对接数据库.rar (4871 K) 下载次数:7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对接 SQL 数据库更方便吧,数据库是专门处理数据的,安装一下建个表就行了,不用开发,
图文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8540166?spm=1001.2014.3001.5501
相关资源: [attachment=308059]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