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威纶通带2个三菱串口通信

楼主(2025-02-14):
威纶通MT8102IE带2个FX3GA的问题,触摸屏有2个串口,一个485,一个232,我想带2个PLC,一个485可以走编程口,不知道232的能不能直接走编程口,还是需要加转换器,因为2个PLC打算用N:N通信连接,加个485BD模块,连接触摸屏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可以带两个FX编程口的,但是需要自己把威纶通的引脚引出使用

网友B:
如果费用(约700元)允许的话,PLC加以太网模块方便多了。还可以远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费用(约700元)允许的话,PLC加以太网模块方便多了。还可以远程呢。
PLC 换成FX5S就行了,花费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费用(约700元)允许的话,PLC加以太网模块方便多了。还可以远程呢。
本来用的是TP系列的1个串口的,要加2个口还磨磨唧唧才买的,

网友D:
一个plc加个232bd模块
另外一个plc编程口连接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tb上有232的编程线,或者直接买触摸屏通讯线,232/485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