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4):
已经知道很多品牌(信捷、台达、通泰。。。)都可以从触摸屏穿透下载PLC 程序了,现在使用信捷的比较简单方便,但是信捷屏编程不是太好,各位同仁有没有使用经可以分享?????

网友A:
我现在用的4G/WIFI的昆仑的屏  远程下载  监控 而且还可以后台触摸屏同步。监控   很好用

楼主:
我在用信捷TS5,4G卡直接插屛内,比较方便。但是监控与屛控不能同时,穿透的时候,断开了屛控。昆仑的屏是否有这个问题?昆仑屏哪个型号的?

网友B:
天同,有人,繁易都可以的,都是私有云便于管理

网友C:
没有这个问题,直接找他们供应商,要远程功能的屏就可以,具体的型号要看你的开孔尺寸

引用 楼主:
我在用信捷TS5,4G卡直接插屛内,比较方便。但是监控与屛控不能同时,穿透的时候,断开了屛控。昆仑的屏是否有这个问题?昆仑屏哪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