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_BOO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2-14):
欧姆龙NXplc
AT_BOOL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估计是别人写的FUN,我这边sysmac studio没有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别人写的FUN,我这边sysmac studio没有这个指令
高手,确实是FUN
这个功能程序什么意思???

网友A:
看FUN里的程序是要做取反,但是直接输入输出变量引脚就有问题了。
应该一个输入变量引脚,然后一个输出变量引脚才对。

网友B:
条件满足,功能块取反一次

网友C(2025-04-28):
之前肯定用过三菱PLC,在手写AT取反指令

网友D: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E:
功能块 多试试就知道了 每个大神都写了很多功能块
一万年太久,划水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