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软件界面目录和程序怎么设置左右分配

楼主(2025-02-15):
如图片所示 ,,显示目录是上面整屏,,程序是在下。。。。怎么把程序设置到右边,目录设置在左边。。一时蒙了。不知道怎么设置回去了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网友A:
视图-复位窗口环境-重新打开程序、
下载积分:+1(huangqinxian) 真诚感谢!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