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尼斯(伏能士)缓冲器2369的连接电缆电路图

楼主(2025-02-16):
哪位大神有福尼斯缓冲器的电缆电路图呀,江湖救急。有偿也可以。谢谢大家

楼主:
问了代理的技术,正好有一台,技术给直接测绘的。
航空插头测 A ------------------------ 1 modlex插头
B ------------------------ 2
C ------------------------ 3
D(不接) 4
三芯电缆的线号 123也是分别对应航插的ABC modlex 插头的123。
也就是说,只限缓冲器,电缆的芯线上的线号,插头的电线的线号,都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