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5-02-16):
编译不报错,直接下载不报错程序正常运行。只有运行中编辑下载就会出现这个,检查程序没看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边沿使用确定没用重复。各位师傅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的?
直接下载运行正常
自学

网友A:
没有看到错误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大概率子程序里上升沿使用问题,去掉上升沿试下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