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西门子1200扩展IO模块diag红灯闪烁

楼主:
西门子1200扩展IO模块diag红灯闪烁,诊断是硬件组件已移除或缺失,24V电压正常,从新插拔过,之前都是正常使用,突然成这样。从哪下手查啊

网友A:
看手册,如果供电没问题,就看看模块间插头插到位没
然后看在线诊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