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永宏plc停机问题

楼主:
运行一段时间,自动停止运行,电脑链接plc后,点击运行后,过一段时间又停止了,最主要的是不能在线编辑,提示该程序找不到对应的plc机型,不知道有没有师傅碰到过

网友A:
哪个系列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看下电池电量

网友C:
在线联机后不能编辑,不能识别型号,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处于停止状态,这个是典型的Cpu不稳定故障,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fbs-20mct无法在线编辑,离线编辑完,可以下载

楼主:
刚才没传上 [uplo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