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7):
两个5S使用MODBUS 通讯实点远程IO报错。两个5SPLC,线体加起来六十米左右,头一个PLC尾一个PLC,两个PLC各自链接了八个远程IO,两个PLC之间走了简单通讯,还要和一个汇川PLC通讯,一上电就会有一边的远程IO不受控制,问了实点的人说是MODBUS协议导致的同一个网段下,远程IO只能链接到一个PLC不能链接两个,后面我用了一个网段转换器将一台PLC和他链接的远程IO转换了一下才不会报错。现在的问题是我这个项目用的汇川AM521PLC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只要是MODBUS协议就不能避免的问题吗?

网友A:
网段错开试试呢

楼主:
后面的解决方法就是错开网段,用网段转换器转
引用 网友A:
网段错开试试呢

网友B:
不走 简单通讯就没事  你这个 能连上IO的是 主站吧
简单通讯是后加的,和这个没关系。PLC链接远程模块是做主站啊,和汇川通讯我做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