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电容电池 叫什么名 怎么查不到这玩意

楼主(2025-02-17):
叫什么具体名字 某宝没搜到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网友A:
我车都没有行车记录仪。老坏。。。。
......

网友B:
引用楼主huangqinxian于2025-02-17 20:54发表的 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电容电池 叫什么名 怎么查不到这玩意 :
叫什么具体名字 某宝没搜到
低压大容量电解电容,30F(法拉)/3.8V耐压。
其实是作为电池(电源)来使用,充满电后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看图片,已经鼓包了,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C:
俗称超级电容,就是容量特别大,一般用于替代蓄电池,优点是充电速度特变快,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充满又能持续放电很长时间,某些场合比蓄电池更适用。

网友D:
我们都叫它超级电容

网友E:
按30F/3.8V买

网友F:
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