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CL中,两个FOR循环嵌套,怎么立即退出这两个FOR循环

楼主(2025-02-18):
西门子SCL中,两个FOR循环嵌套,用EXIT可以退出里面的FOR循环,怎么写才能退出外面哪个FOR循环,如图所示的写法PLC会报故障,数据长度超限

网友A:
用GOTO强制跳出

网友B:
内层跳出时候设置个标志位,外层检测这个标志位呢?

网友C:
FOR循环前面加个IF做条件判断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层跳出时候设置个标志位,外层检测这个标志位呢?
我试过,这个方法可行,已经解决这个给问题

网友D:
退出for循环是同一个控制位。
当内一个for退出时,返回到外层,也退出了的,for指令无论嵌套多深都是一个周期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