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请教三菱GOT中GD寄存器用法

楼主:
请教三菱GOT内部寄存器GD问题
参考图片,当按下这个按钮之后会切换界面,我之前看到的都是直接指定界面号码,但是这个切换的地址始终没看懂怎么做到切换界面的。

网友A:
看看这个窗口是否出现GD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窗口是否出现GD0
参考1楼,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触摸屏基本画面ID是GD0,当字开关内写入数字时,画面就切换到指定的画面,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这个我看过了,那里写的是GD50,GD50+1...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窗口是否出现GD0

网友C:
能把HMI程式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之前没找到头绪,后来发现是调用了脚本,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