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700系列能否直接外接制动电阻?

楼主(2025-02-19):
变频器为FR-F740-S110K-CHT,110KW,制动电阻是卖刹车电阻的商家推荐的,3个6000W20欧并联连接,电阻连接变频器端子P/+与N/-,P/+和P1间的短接片拆除,上电报警如图欠足电压,参数Pr.30已改为1,请问大神该变频器不能直接连接制动电阻‘、只能连接手册中的制动单元吗?还是接线不正确或其他参数问题?

网友A:
根据手册,F700不能直接连接制动电阻,小功率也不行。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站长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