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组双信号输出的安全光栅可以串联接入一个安全继电器吗

楼主(2025-02-20):
老师们,多对双信号输出的安全光栅可以串联接入一个安全继电器吗

网友A:
本质上可以,但是就要看客户给还是不给你这样操作,你想想都用安全继电器了,肯定得想安全方面的做法咯。如果太多的输入,可以考虑安全PLC,不过都要双输入的

网友B:
OSSD的可以,触点的串联会降低安全等级

网友C:
没有这么用过,应该不可以吧,一般都是三线制的传感器,供电和信号线,实在想不出怎么串联信号,除非还增加其他的中继来中转一下
就算可以也不建议这么用,如果信号串联比较多,到时候哪个光栅坏了都不知道,还需要每个去检查,这样做的意义只是为了节省信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