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大哥们 我想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
FX3U在两个程序里面调用一个线圈,这样也算双线圈吗

网友A:
你借了别人1000块,星期一还了1000,星期二还了1000,这算不算还了2次

网友B:
楼主说的是那个标签吧?
如果是那个标签就是双线圈了

网友C:
都是好心人啊!

网友D:
子程序只是程序分段,理论上还是一个程序

网友E:
双线圈,建议结构体里这个布尔变量改成数组布尔就行了

网友F:
是“上料升降.自动正转”这个标签吗?
如果是那就算双线圈!

网友G:
算,不同的程序段只是方便人看扫描起来还是从上到下

楼主:
懂了 谢谢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