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FX-3GA PLC触摸屏上同样的两个数值软件只是地址不同,其中一个是用另一个复制过来,只是改了下地址,输入同样的数值后,却在程序中数值不一样,有10倍差距。比如都输个3,一个在程序中显示就是3,而另一个却显示30,两个数值元件在程序中用法一样,都是作为定时器的时间用,只是一个只用一次,一个用多次。有没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这样都选了小数点后一位数,也就是时间常用的,比如你想10S,那就直接输入10就行,PLC实际是100,你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DGGSRTG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都选了小数点后一位数,也就是时间常用的,比如你想10S,那就直接输入10就行,PLC实际是100,你懂了吗

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