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FX3GA模拟量数值稳定程序问题

楼主:
PLC是三菱FX3GA的模拟量模块是4AD的模块,为了稳定压力传感器的数值写的程序,在后面发现压力值变大时,这段稳定程序会出现计算出的数值在某一个瞬间会变得很大,就导致显示大压力会超出很多很多,我想问下各位大佬这种一般是什么情况导致的,是不是PLC运算没跟上速度,还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A:
DMOV K0 D118

网友B:
一楼说的没错,问题在MOV K0 D118,你前面和后面的运算都是32位的,这一步为啥是16位的?D119D的高位没有被清零导致的,你要用DMOV K0 D118才对

网友C:
用了32位后面都有用32 位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OV K0 D118
D118我也没用32位啊,它里面的数不会超过200啊
INC D118 是16位啊不是32位
我看了另外一台机就没有这种现象,不会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数,我直接复制过去改下地址还是一样,
这可能是不是PLC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