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关于伺服JE的选型.

楼主:
小弟一直都在做伺服定位的项目.
如今切换了5U,针对于JE-A可能脉冲会有一点点丢失
因为我的控制环境没有标准的,较为随意的摆放
PLC+伺服+开关电源+继电器放在一起
变频器放远一点.
我目前使用双轴水平平移运动(JE-70A),进行绝对定位+相对定位等控制
利用伺服自身的AB相反馈搭配差分器进行给PLC一个伺服的当前位置反馈.
还有我还需要进行切换转矩:在绝对定位时候是100%转矩,当需要平移的时候(PLSY)就切换为15%转矩进行无聊绷紧.
绷紧后伺服为零速度使伺服停机.
然后切换回100%转矩进行定位控制.
总觉得我利用这么多定位控制.
每次会有一点点偏差没有绝对精准定位.(用的是同步带传动)
我一个好供应商大哥建议我走总线.
但我今晚学习了很久. 发现JE-B JE-C资料与视频太少了..
最后决定学习JE-C的时候在论坛里面前辈们说这个系列谨慎使用.
望前辈们给小弟指点一二.我该如何进一步优化自己的项目硬件.

网友A:
复杂的一点项目上总线伺服,三菱的JE-B就是很好的选择,只是价格高一点,考虑性价比可以选择总线伺服(松下,汇川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用三菱的JE-B伺服,FX5U配FX5-80SSC,L和Q和R搭配LD77MS,QD77MS,RD77MS模块,看你选择,使用中有疑问就发帖,帮你解答
如果选择总线伺服,使用欧姆龙NX,NJ的PLC或者汇川H5U,Easy,AM系列都是不错的选择,或者使用西门子1200,1500配汇川的PN总线伺服也可以

网友B:
JE-C已经停产了 现在是JE-T JE-T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延迟 挺厉害的 建议还是花点钱用JE-B 或 J4-B 或 J5-B

网友C:
方便的时候就回原点 或者用通讯把伺服位置读回来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JE-C已经停产了 现在是JE-T JE-T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延迟 挺厉害的 建议还是花点钱用JE-B 或 J4-B 或 J5-B
好的 感谢前辈指点
我还是学习一下B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