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1):
本来以为是小问题,新手区挂了一天还是没有回复的,只能求助高手了。
如题:1.西门子200SMART扩展模拟量输出模块报警(输出电流信号),亮红灯。其中第一个是全部红灯,第二个是只有一个通道亮红灯,请问大家故障怎么排查,编程软件有故障诊断功能吗?

           2.CPU内部时间的修改,每次在线监控时都提示PLC中的时间与项目时间不匹配,多次下载程序都不行(以前遇到过其他设备出现这种情况下载程序就好了),这个时间在哪里可以修改吗?
           感谢大家指点。

网友A:
用上位机更新PLC时间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B:
用pc时间设置一下时钟也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用最新版软件。
QQ: 24904534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最新版软件。

2.8.2.1
https://w2.siemens.com.cn/smart/file/STEP-7-MicroWIN-SMART-V2.8.2.1.iso.zip

至于模块故障,可以在线查看故障信息,点击菜单PLC下的PLC即可查看,前提是先连上PLC

楼主:
这个时间戳不匹配是什么意思?以前遇到下载下程序就好了,这个怎么不好用?
引用 网友D:

2.8.2.1
https://w2.siemens.com.cn/smart/file/STEP-7-MicroWIN-SMART-V2.8.2.1.iso.zip

至于模块故障,可以在线查看故障信息,点击菜单PLC下的PLC即可查看,前提是先连上PLC

楼主:
这个时间校正的块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用上位机更新PLC时间
[attachment=308247]

楼主:
跟软件版本有关?
引用 网友C:
用最新版软件。

网友D:
第2问需要更新软件,这是S7-200 smart最近非常流行的软件bug
引用 楼主:
跟软件版本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校正的块在哪里?

  • 下载积分:+1(wfb610) 热心助人!
  •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E:
    最近新出现的200SMART程序监控时间戳不匹配怪异现象,除了我这个办法,还有其他能解决的没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aP2eGEnP/
  • 下载积分:+1(eaglesence) 好贴好贴!改时间到2024年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F:
DIAG都红了,看看硬件组态对不对

楼主:
DIAG红了是什么意思?这个程序没动过,运行了快两年了,现在也在运行使用,只是这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出了问题,控制的比例阀调不了了。
引用 网友F:
DIAG都红了,看看硬件组态对不对

网友G:
DIAG红了就是模块出错了。我遇过的类似情况,模块烧了,得换模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