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符号表显示的顺序?

楼主(2025-02-21):
由于每个符号表里最多有1000行,程序里有多个符号表,所以想调整一下符号表的显示顺序,例如可以把相关的符号表显示在一起等等
如果说把符号表里的内容相互调整一下就算了

网友A:
自己新建符号表的时候取一个规律的名称,排序应该都是按字母顺序排的。通常我们想让程序或者符号表按自己想要的顺序排列,都会取一个规律的名称,比如文件夹01_xxx,02_xxx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