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控制一台汇川伺服走旋转模式

楼主:
5U控制一台伺服走旋转模式,脉冲模式接Y0和Y4。伺服定义如图所示,我想请问PLC的以下参数如何设置? 下图设置是否正确?
脉冲输出模式
输出软元件(PULSE/CW
输出软元件(SIGN/CCW)
旋转方向设置
单位设置
每转的脉冲数
每转的移动量
位置数据倍率
打400问了一下客服客户说:plc侧电机系统下不需要做每转脉冲数和移动量的设置,主要修改伺服侧的每转脉冲数参数,PLC侧每转脉冲数和移动量的设置是否是空着?

网友A:
这些都不需要设置的
是设置定位这块区域都不设置吗?不设置怎么让伺服转呢?大佬能不能留个电话请教一下

楼主:
是直接都不使用吗?不使用用什么指令让伺服转?不使用的话我写的指令伺服都不转,还有没有其他设置的地方?

网友B:
就是这样设置的呀

网友C:
汇川伺服器里面设置了没有?线接对没有?

网友D:
一般PLC侧按你的定义来,比如1个脉冲0.01°,你要一圈360°,可以发送36000个脉冲,也可以发送3600个脉冲,
伺服那边用分子分母来控制多少个脉冲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