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2):
土路子出身没搞过电气设计说明这些,碰到一个甲方需要像设计院一样出电气图,有没有大佬有例子的跪求一个怎么样出图比较规范。

网友A:
这么正规的甲方都被你这个土路子搞定了,看来你也不是一般炮儿啊。电气设计说明这么正规的东西没写过,正常人谁写这个啊

网友B:
随便写,反正也没人看这些东西。

网友C:
你先提供一版你能提供的,然后客户会提要求,按他的要求整改,正常规范的图纸:原理图、端子图表、安装布局图、线束定义都要有的,但是一般做项目给下面安装的都不弄这些,只有甲方才会需要这些留档,一般是项目结束慢慢搞。

网友D:
给你个特斯拉EPLAN电气图纸和结构标准

描述:特斯拉EPLAN电气制图标准
附件: TS-0010915 EPLAN Drawing and Structure Standards (Chinese)EPLAN 电气图纸和结构标准.pdf (1269 K) 下载次数:165
  •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正能量
  • 下载积分:+5(zq123666) 好贴好贴!
  •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D:
    这是设备电气规范 设备电气规范

  • 下载积分:+5(有鱼丶)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评分是尊重
  • 下载积分:+5(zq123666) 感谢分享!
  •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E:
    楼上的老兄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先提供一版你能提供的,然后客户会提要求,按他的要求整改,正常规范的图纸:原理图、端子图表、安装布局图、线束定义都要有的,但是一般做项目给下面安装的都不弄这些,只有甲方才会需要这些留档,一般是项目结束慢慢搞。

    这位老兄说得对

网友G:
    糟老头 原来在塑料设备公司做过设计  知道一点点。首先你要有电气原理图,这是最基本的,也是甲方必须要的,当然更是你自己装配的依据,要看 设备复杂程度以及甲方是不是需要如果需要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接线图、电器元件布置图(这个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在你设备厂使用的多,为了整齐划一,柜子组装好了基本没有用,设备比较复杂柜子较多也是必须)
    再就是《XXXXXX设备安全操作使用说明书》这个是对设备具体操作,多讲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可以吹一点,就是高大上,不要管是不是实用。一般这种东西操作工不会看的,只是甲方存档用。对于操作流程复述一遍即可,因为现场调试还是你,所以操作工不会看这些。
    永远年轻

网友G:
    没事发给你一条生产线 需要的东西可以作为参考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 下载积分:+5(hingmau) 热心助人!
  • 永远年轻

网友H:
不错的资料啊,多谢分享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