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4):
一个X轴,一个Y轴,用汽缸上下料!

网友A:
只有XY轴一直说是阵列吧?也就是搬运

网友B:
三轴点阵不是随便写写嘛。XY轴赋值,走位置计数,X轴赋值+1间距,循环走位置计数,再赋值+1间距,到计数满,计数清零,X轴重新赋值,给Y轴+1间距,再循环,两个轴计数都满,全部清零,重头开始赋值

网友C:
有用5U做过码垛设备,但是是XYZ3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