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P有没有用过DQ模块直接驱动气动电磁阀的?
爱家爱china

楼主:
ET200SP有没有用过DQ模块直接驱动气动电磁阀的?阀有点多,省点继电器,有没有输出模块直接接电磁阀的?

网友A:
有啊,继电器输出模块

网友B:
没关系,输出口要坏也得3-5年,反正到时候还能售后,不然机器几年不出问题,人员工资怎么办

网友C:
交流电磁阀用继电器输出即可。
直流电磁阀需要保护电路,建议还是加个PLC放大板吧。

网友D:
看技术资料,晶体管DO电流一般0.5A,完全足够驱动电磁阀的,一般电磁阀电流也就几十mA,我们24v电磁阀从来就没用过继电器隔离,不管那个系列都不用隔离,除非甲方设计院强制要求。而且几乎不出问题

网友E:
我们这里就是DC24V阀门线圈直接接在模块上的,底座用的是A0,A1的长底座。

网友F:
使用2A 输出模块,线圈上加续流二极管(直流线圈)
ET200SP有没有用过DQ模块直接驱动气动电磁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