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P有没有用过DQ模块直接驱动气动电磁阀的?
爱家爱china

楼主(2025-02-24):
ET200SP有没有用过DQ模块直接驱动气动电磁阀的?阀有点多,省点继电器,有没有输出模块直接接电磁阀的?
ET 200SP, DQ 16x 24V DC/0,5A ST, PU 1
6ES7132-6BH01-0BA0

网友A:
如果多肯定不能直接驱动啊,估计电压回有点问题,
推荐一个型号,比常规使用继电器省空间省成本
Y410胜蓝Y412正品SiRON全新8位继电器模块Y410-P八位端子台Y412-P

网友B:
最好好去看看你继电器模块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C:
一两个气阀直接驱动过,多了肯定不行

网友D:
估计不太行,压降太大

网友E:
电磁阀是先导阀,对于要求不高的场合DQ模块直接驱动没什么问题。
汇川/三菱/西门子/欧姆龙
昆仑技创/威纶通/普洛菲斯
技术交流
ET200SP有没有用过DQ模块直接驱动气动电磁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