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DDRVA指令用法求助

楼主(2025-02-24):
请教大家,三菱PLC中的DDRVA指令在运行过程中可以打断一个,然后去启动另外一个吗?比如我要控制一个电机下降到一个位置,但这个位置可以有±0.3mm的公差,当其他条件满足后,可以打断这个下降的DDRVA指令去运行那个控制电机上升的DDRVA指令吗?

网友A:
可以啊,最好等电机停稳后执行下一条定位指令

网友B:
2个指令要差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如2楼所说,不然会出现条件接通而电机不运行的情况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D:
busy状态切换之后就可以

网友E:
要看具体型号,有些型号是支持打断模式的,三菱没有和西门子那样的打断模式设置,要查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