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4):
works3可以打开FX3u,进行梯形图编程吗
之前一直都是练习3u的,现在要练习5u的不想安装那么多软件,想问一下用一个软件可以编程3u和5u吗

网友A:
不通用
works2  是上一代的产品 MELSEC-Q MELSEC-FX
Works3 是接续的新一代产品 MELSEC iQ-R  MELSEC iQ-F

网友B:
引用楼主wangfuchi于2025-02-24 15:38发表的 询问各位大佬,works2和works3有什么区别 :
works3可以打开FX3u,进行梯形图编程吗
之前一直都是练习3u的,现在要练习5u的不想安装那么多软件,想问一下用一个软件可以编程3u和5u吗

它们是各自的二个软件,Works2主要针对FX、Q等产品,Works3是主要针对 IQ系列,Fx3u程序可以通过升级到Works3中打开。

网友C:
不过现在可以直接安装Works3, Fx3U也可以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现在可以直接安装Works3, Fx3U也可以编程

安装Works3 的时候 可以选择要不要一起安装Works2
基本上用Works3 编辑Fx-3U的程式,Works3 依旧转跳Works2

网友D:
三菱works2和works3区别
三菱work2和3的主要区别在于支持的PLC型号、编程风格和功能特性。两个软件是并存的各有侧重、各有特点。那些说3完全可以替代2的人就是一知半解,根本没有了解2个软件的不同之处。works3.并不是works2的简单升级
1. 支持的PLC型号不同:GX WORKS2 支持 FX 系列(如 FX2N、FX3U、FX3G、FX1S 等)以及三菱的大型 PLC(如 Q 系列、A 系列)。而 GX WORKS3 是三菱最新的 PLC 软件,支持 FX5U R 系列 PLC,也就是 IQ-F 和 IQ-R 系列。
2. 编程风格和功能特性不同:GX WORKS2 继承了三菱一贯的作风,提供梯形图和寄存器的风格,有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两种编程模式,默认是简单工程,即直观易懂的梯形图。GX WORKS3 的风格更像美系 PLC(如 AB、GE 等),支持结构化工程,取消了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的选项,但仍然可以只用梯形图编程。此外,GX WORKS3 提供多种直观功能作为标准,例如以图形为基础的系统配置和可扩展的部件库(模块标签/FB),据称使用 GX WORKS3 进行编程的时间可以减少 40%。3.三菱早期的GXDeveloper编程软件,高版本可以完全替代低版本的GXDeveloper软件,比如说GXDeveloper8.86版本完全可以被GXDeveloper8.103H版本所替代,后者功能更加强大,是前者的版本升级,所以完全替代前者。
永远年轻

网友E:
  大佬你确定work2可以读A系列吗?
引用 网友D:
三菱works2和works3区别
三菱work2和3的主要区别在于支持的PLC型号、编程风格和功能特性。两个软件是并存的各有侧重、各有特点。那些说3完全可以替代2的人就是一知半解,根本没有了解2个软件的不同之处。works3.并不是works2的简单升级
1. 支持的PLC型号不同:GX WORKS2 支持 FX 系列(如 FX2N、FX3U、FX3G、FX1S 等)以及三菱的大型 PLC(如 Q 系列、A 系列)。而 GX WORKS3 是三菱最新的 PLC 软件,支持 FX5U R 系列 PLC,也就是 IQ-F 和 IQ-R 系列。
2. 编程风格和功能特性不同:GX WORKS2 继承了三菱一贯的作风,提供梯形图和寄存器的风格,有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两种编程模式,默认是简单工程,即直观易懂的梯形图。GX WORKS3 的风格更像美系 PLC(如 AB、GE 等),支持结构化工程,取消了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的选项,但仍然可以只用梯形图编程。此外,GX WORKS3 提供多种直观功能作为标准,例如以图形为基础的系统配置和可扩展的部件库(模块标签/FB),据称使用 GX WORKS3 进行编程的时间可以减少 40%。3.三菱早期的GXDeveloper编程软件,高版本可以完全替代低版本的GXDeveloper软件,比如说GXDeveloper8.86版本完全可以被GXDeveloper8.103H版本所替代,后者功能更加强大,是前者的版本升级,所以完全替代前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安装Works3 的时候 可以选择要不要一起安装Works2
基本上用Works3 编辑Fx-3U的程式,Works3 依旧转跳Works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Works3 的时候 可以选择要不要一起安装Works2
基本上用Works3 编辑Fx-3U的程式,Works3 依旧转跳Works2

这就楼主不用纠结安装那个,就直接安装Works3 他想选那个编程都可以.不用再单独安装Works2

网友G:
现在新版的GX works3已经集成GX Works2了,安装一次GX 3即可。

网友D:
GX Works是一款三菱PLC编程软件,让控制器可以进行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等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且也可以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支持梯形图,ST,SFC等程序语言。三菱PLC用到的两款PLC编程软件GX Works2与GX Works3,两个的区别是支持的PLC不同。比如R系列PLC只能用GX Works3,Q系列只能用GX Works2。并不是说GX Works3是GX Works2的升级版,是看你用的PLC来选择用哪个编程软件。
永远年轻

网友H:
你会works2的话,works3也不就差不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过现在可以直接安装Works3, Fx3U也可以编程

没有安装Works2是用不了FX3U,FX2N编程的

zsh340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安装Works3 的时候 可以选择要不要一起安装Works2
基本上用Works3 编辑Fx-3U的程式,Works3 依旧转跳Works2

没有安装Works2是用不了FX3U编程的。

zsh340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就楼主不用纠结安装那个,就直接安装Works3 他想选那个编程都可以.不用再单独安装Works2

不要误导人家,只安装Works3,不安装Works2是对FX3U,FX2N编程不了的。刚才我都试过,必需要安装Works2才行

网友J:
Works3 支持跟博途哪种程序分段吗,不桶的程序段可以使用ST或梯形图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