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P-Viewer的远程秘钥是什么?

楼主(2025-02-24):
GP-Viewer连接时会叫我输入秘钥这个秘钥到底是啥啊。我怎么输都是错的。我记得没设过远程密码的啊。有没有大佬知道

网友A:
你就不能动动你的小拇指,改改试试

网友B:
密钥跟你的密码截图没有关系,买了人机屏可以找供应商要一个。
哥是触摸屏菜单扩展设置页面设定的密码吗
汇川/三菱/西门子/欧姆龙
昆仑技创/威纶通/普洛菲斯
技术交流

网友C(2025-03-26):
Connection Key,连接密钥,自行设定的。
规则:特殊字符,英文大小写,数字组合,至少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