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5):
昆仑 通态触摸屏如何设置界面登录以及 密码 的设置的?

网友A:
没看明白,是工程里面按钮需要等级限制,还是进入触摸屏系统以及下载工程需要密码?
就是触摸屏操作界面设置一个登录权限

网友B:
设置好密码后 在切换界面的按钮里写个弹出登录框的脚本

网友C:
工具里边有一个用户权限管,设置用户和密码,画面或按钮输入框等开通权限就行了,在首页设置权限登录按钮
设置了但是模拟运行时 发现不登录的情况下启动还是可以运行

网友D:
这是最基本的吧   你最好系统学习一下 手册,花不了多少时间就有一个全面了解,手册里面更加全面 一册在手天下我有。
就是没有手册才求助的
永远年轻

网友E:
刚好手头开着一个项目,顺手复制给你吧       !LogOn( )
这个脚本我写进去了,但是模拟运行的时候发现登录和运行 还是独立的不控制这个运行

网友B:
你要控制的是按钮操作还是什么?
是的,点击登录 按钮登录后界面的数据输入才能操作,就是 这样的功能

网友F:
这个可以搞的,说不清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