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ACON变频器MODBUS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25-02-25):
大佬有整过VACON变频器和触摸屏MODBUS直接通讯吗?为啥我按照MODBUS C2选件卡手册设置地址触摸屏还是通讯不上
VACON MODEBUS C2C8卡-en-zh.pdf

网友A:
威纶通不需要前面加4的,要么是2000,要么是2001,要么是16进制的多少……
你好谭工已经试过,这两个控制字还是不行,原来用丹佛斯变频器进行通讯也有加4在前面也能通讯上

楼主:
这个是直接控制丹佛斯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