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RT,1200PLC配两台V90伺服电机,分别是1FL6044-2和1FL6067-1的两台,搭配两个对应的驱动器
现在是PLC连接驱动型没问题,我用V-ASSISTANT进行调试也能找到驱动器,PING也能PING通,但是驱动器连接不到电机,两台都是,开机自检完成后RDY红色1HZ频率闪烁,COM红色常亮,我用V-ASSISTANT进行驱动尝试电机也不运行,想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可能是什么情况?线接的也没问题
公司今年刚买的西门子官方货,也不能说是质量问题吧。。。。。

2025/2/27更新,STO没有连接,用的是普通端子单独给24V电源供电了,导致出现的错误,所以线还是有接错的,是漏接了。。。如果用官方自带的5连端子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官方那端子上默认将三个连一起了。。。。现在电机能继续调试了,就是指示灯还是那个样子,看到时候程序写好导入到PLC里变不变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好贴好贴!

楼主:
       在V-ASSISTANT调试中有显示 A8526:PROFIdrive:无循环连接
    是我PLC哪里没设置对的原因吗?
    话说就是是PLC编程里有问题,V-ASSISTANT调试来操作,电机也该运行的吧

网友A:
    A8526:PROFIdrive:无循环连接
    这个报警意思就是PLC与V90没有建立通讯连接。
    Profinet配置好之后,需要给V90分配设备名,然后把网络视图在线一下看是否变成绿色了。

    而V-ASSISTANT进行驱动电机也不动这个是不对的,没有PLC控制的情况下,V-ASSISTANT是可以进行初步调试的。先用V-ASSISTANT把电机转起来,再研究PLC控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526:PROFIdrive:无循环连接
    这个报警意思就是PLC与V90没有建立通讯连接。
    Profinet配置好之后,需要给V90分配设备名,然后把网络视图在线一下看是否变成绿色了。

    而V-ASSISTANT进行驱动电机也不动这个是不对的,没有PLC控制的情况下,V-ASSISTANT是可以进行初步调试的。先用V-ASSISTANT把电机转起来,再研究PLC控制的问题。

    是啊,现在最麻瓜的就是两台驱动器用V-ASSISTANT调试,不管是Profinet连接还是USB连接都是转不了电机......
    在V-ASSISTANT分配好了IP地址,指示灯闪烁也都没问题,但是调试的时候电机就是不动

网友B:
    接完线后可以直接V-ASSISTANT测试电机呀,驱动器正常的话可能是线缆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完线后可以直接V-ASSISTANT测试电机呀,驱动器正常的话可能是线缆有问题呢

    刚刚测试了一下,我把PLC的数据线拔了,另外一台驱动器的也拔了,直接电脑通过Profinet连接使用V-ASSISTANT调试一台伺服电机,电机依旧不动,而且情况和最开始一样,RDY红色1HZ频率闪烁,COM红色常亮,软件里和驱动器都显示A8526
    已经重新买了一条电源线和一条数据线了,在路上了

网友C:
    伺服调试界面无法识别电机吗?这种事情没有遇到过。你发一下界面的报警看看
    伺服和PLC没连上你得先在组态界面分配伺服名称才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预约了西门子官方的技术售后,现在电机能用V-ASSISTANT调试了,原因很简单,STO1,STO+,STO2这三个没有连一起,天知道安装这个的师傅为啥没把那和驱动器一起送过来的5连装的端子插上而是直接用普通的端子单独给电源供电了

网友D:
    西门子技术支持不是收费了吗?
    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收费的交了钱随时用,免费的得预约,有时候还预约不到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
    低级错误导致的高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