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隔空加热

楼主(2025-02-26):
公司现有一台设备,上面有一块转盘(直径200毫米,厚度50毫米不锈钢)转速非常高每分钟12000转,需要给转盘加热温度可调(150--400度),之前采用下面固定1500W加热盘保持与上面转盘8毫米距离热辐射的方式加热,加热时间非常长,一到两小时才能把上面转盘温度加热到,并且上面温度还不可控,(转盘需要150加热盘就得300,转盘需要300加热盘就得500),转起来之后转盘散热非常快,现在需要某种隔空加热的方式,要求上面转盘温度可控,加热时间越短越好,转起来能不散热最好,同志们有没有好的方式推荐或者靠谱做这方面的供应商推荐。
我现在想的办法是电磁加热(类似电磁炉),或者转盘自发热,电能来自电刷导电(非常危险),转速快电刷消耗也快,
伟大的无产阶级同志们,有没有做这两种其中一种一种的供应商啊

网友A:
感应加热,转盘下面装感应管。但是你的转盘为不锈钢材质没有导磁性估计感应加热也用不了。

网友B:
电磁炉感应加热

网友C:
不要用碳刷,用水银旋转接头,有加热专用的,带热电偶接头。不过转速有点够呛。

网友D:
可以咨询电滑环,不知道有没这么高速的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E:
多喷头气体火焰加热呢?

网友F:
电加热要装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炜固的 比较好

网友G:
为什么会散热,是因为介质温度差,密封和环境温度达不到,直接把转盘密封起来,再把空气加热到接近转盘的温度,转盘就会保温了

网友H:
高频加热,要多快就有多快。隔空秒红。

网友I:
高频加热然后机械上做些热传导机构吧。。。
然后非接触式通信的办法现在很多的,某些品牌甚至有通信+供电的一体式标准件可以买,直接装在旋转装置的轴心,走IO-Link通信+供电,反正你活动机构上也只需要一个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J:
电磁加热加上红外测温吧
其他的方式比较难,毕竟转速太高

网友K:
跟我以前调试的中频加热挺像的,要用可控硅、二极管、IGBT、整流逆变然后外挂变压器感应加热,用红外检测温度闭环控制。升温快,温度稳定,几秒温度就上去了,而且不会被常态的那点散热影响。这里需要一个信号源,最好是光信号,反应快能极大提高IGBT的性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K:
跟我以前调试的中频加热挺像的,要用可控硅、二极管、IGBT、整流逆变然后外挂变压器感应加热,用红外检测温度闭环控制。升温快,温度稳定,几秒温度就上去了,而且不会被常态的那点散热影响。这里需要一个信号源,最好是光信号,反应快能极大提高IGBT的性能
这里需要注意电源质量,不能有刺

网友L: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