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5-02-26):
MCGS TPC1021 Et 和 西门子S7-200SMART如何实现通讯?小弟刚接触把这两个家伙往一起组合使用,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A:
看走网口还是串口,串口的话双方设置参数一致,网口同理,都在两个设备的ip都在同一网段
具体站里有资源教程,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