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指导手册

楼主(2025-02-27):
各位大神谁有昆仑通态的使用指导教程,鄙人想学习一下,如何设置界面 密码登录后才能操作的设置

网友A:
你来错地方了,去B站吧
昆仑通态密码登录-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search.bilibili.com/all?keyword=%E6%98%86%E4%BB%91%E9%80%9A%E6%80%81%E5%AF%86%E7%A0%81%E7%99%BB%E5%BD%95&from_source=webtop_search&spm_id_from=333.1007&search_source=5

网友B:
把权限开启就可以了啊 不登录操作不了的
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把用户权限设置 了但是只限制了权限登录后显示界面,反而不是控制界面数据输入

网友C:
软件自带的手册 你看几遍不就会了

网友B:
你需要限制哪些控件的操作 就把哪些控件的权限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