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电子凸轮问题

楼主(2025-02-27):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欧姆龙电子凸轮块用的时候,主轴第一次运动,从轴不会动作?
要主轴动作第二次从轴才动?求解。

网友A:
凸轮不是立即启动?下个周期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不是立即启动?下个周期生效?
对,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原程序不发出来?

网友C(2025-09-09):
看下凸轮表参数,凸轮启动角度,masterdistance 这个几个参数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我没仔细看教学程序,梯形图里面就是主轴旋转一周后,从轴才开始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