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8):
如题,一台西门子300的PLC上挂着3个从站,有的时候只用2个从站,想从程序上禁用,不知道怎么做,用D_ACT_DP: 启用/禁用 DP 从站试了也不行

网友A:
重新组态过吧

网友B:
组态里三个从站,少一个会报总线故障。
如果要永久禁用,需要重新组态。
如果是要程序判读,有几个从站就用几个,没有的禁用。还不能报错?没玩过。期望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