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8):
网上找了好多办法也没用,又不想重装系统,电脑上好多软件,麻烦

网友A:
检查一下注册表

网友B:
用geek卸载了再安装看看

网友C:
卸载彻底后再重新安装和注册 ,有时候是电脑本身系统或者其他文件干扰了,再者就是你注册的时候没有注册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