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帮忙看下PLC

楼主(2025-02-28):
有台设备出问题了,打开检查PLC报故障,但是看看半天型号愣是从网上找不到这plc的具体资料,哪位大佬知道这个是哪个公司的PLC,用什么软件编程的请指教下。先谢为敬!!

网友A:
这是德国万可(WAGO)公司的产品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但是万可官网也没找到,是不是此型号停产了还是没找到?

网友B:
这个是远程IO吧

网友C:
应该是什么远程开关吧

网友D:
寻求设备厂家技术支持吧,

楼主:
厂家倒闭
引用 网友D:
寻求设备厂家技术支持吧,

网友E:
这类设备基本是不出问题什么都好,出了问题基本上报废。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那就找万可中国的技术支持问下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是德国万可(WAGO)公司的产品
现在也被科瑞收购了吧

网友H:
你哪里看出了PLC问题啊

楼主:
SEMCO LPCVD设备上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