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侠:
现场有两台威纶的触摸屏,需要更换成能从本地工控机SQL数据库查询显示扫码信息的型号,求大佬指点怎么弄(红包感谢),或者有没有做过相似案列的大侠有偿接单。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A:
SQL数据库可不会,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就是,先用配方建立一个数据库,包含你所在内扫码信息,其他的内容,自己先做多个配方数据块在触摸屏。
开启查询,每次扫码枪扫码一下,就会自动找这个数据库找到就显示,没有那么提示没有,你看这样行不行呢

楼主:
因为在第一个工艺站,同一批料扫码做了数据绑定,上传到数据库,第一个工艺站有部署电脑。需要在第二个工艺站扫码时,要把第一个站绑定的所有扫码数据读回来,根据第二个站的扫码顺序依次排队,当在第三个站扫码顺序和第二个站排队信息不一致时需要报警,有历史记录。目前的疑难点就是第二个站和第三个站要触摸屏实现扫码数据显示功能。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B:
1、触摸屏型号要支持,比如cMt3095,这个型号支持SQLSERVER和mysql
2、资料历史里配置数据库服务器
3、建立查询指令

楼主:
有没有办法用触摸屏从数据库读数据出来,如图列表显示,当有新的一条扫码信息录入数据库,屏幕自动覆盖旧的信息。
或者把扫码枪部署到触摸屏,扫描新的一条扫码信息,点击录入,上传到数据库。
有没有大哥指导下,或者付费直接帮我弄好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5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用触摸屏从数据库读数据出来,如图列表显示,当有新的一条扫码信息录入数据库,屏幕自动覆盖旧的信息。
或者把扫码枪部署到触摸屏,扫描新的一条扫码信息,点击录入,上传到数据库。
有没有大哥指导下,或者付费直接帮我弄好

威纶通CMTX系列支持SQLSERVER和mysql,你只要在数据库做一个一样的,然后触摸屏自动更新同步过去就行。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6楼  发表于: 前天
大佬类似有教程出售吗?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