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淘宝哪些行车使用的那种黄色,按钮太小了,大佬们谁使用过类似的给推荐几款?

目的是替代现有的有线的工位按钮盒。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1楼  发表于: 前天
工控不建议用无线,非用不可就买lora模块自己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控不建议用无线,非用不可就买lora模块自己配

客户非得要,自己开发就没必要了,想着给他配个大按钮的无线遥控器。按钮小工人带手套容易误按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C:
供电怎么解决呢?行车那种装电池的,而且一个车间公用一两个遥控,车间主任抽屉里常备一板电池就行了,你这一个工位一个,而且频繁使用的,到时候天天换电池,而且民用电池鲁棒性很差的,快没电的阶段时好用时不好用的,到时候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就掰扯去吧

当然,一定要搞,现在办法多的是了,lora的zigbee的wifi的无线IO模块很多了,买个按钮盒里面塞个模块就完事了~

网友D:
直接用平板+路由器……反正你都用无线了,触摸屏按钮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供电怎么解决呢?行车那种装电池的,而且一个车间公用一两个遥控,车间主任抽屉里常备一板电池就行了,你这一个工位一个,而且频繁使用的,到时候天天换电池,而且民用电池鲁棒性很差的,快没电的阶段时好用时不好用的,到时候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就掰扯去吧

当然,一定要搞,现在办法多的是了,lora的zigbee的wifi的无线IO模块很多了,买个按钮盒里面塞个模块就完事了~

供电还是 电池,就是先应付客户,如果他要批量替换再研究,目前是单机器人双工位焊接站,带的线缆时间长容易破损,所以客户想要给换掉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