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弹出的Messagebox对话框中的 确定键 可以设置权限吗

楼主(2025-03-01):
Wincc7.5 二进制变量触发的Messagebox弹出对话框中窗口。窗口的确认按钮可以设定权限吗,只有登录用户可以点确定 ,非登录用户点击确认 提示没有权限或直接再弹出登录对话框

网友A:
这个不行吧,你可以在前一级按钮做啊

楼主:
前一级不是按钮,前一级是PLC触发的报警变量输出,然后弹窗 我的本意是不是谁来了都可以点复位确定,只能登录的用户才可以点这个按钮

网友A:
那你单独做一个小画面窗口 作为弹窗画面,报警的时候 先弹这个,弹窗画面做按钮,按钮在加权限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下级画面比较多 而Messagebox不管是在那个画面中 都能在最上层画面显示弹窗信息,所以想用messagebox 而又不箱随便来个人都能点击确认和取消。所以想加一个用户登录的权限

网友B:
操作权限要区分,
首先整个系统的控制开关连接一个变量“解锁”,已解锁可按下,未解锁点击无效
然后分配用户权限如操作开关、设置参数等,未登录或权限不够就会弹窗。

网友C:
自己做个小画面加2个按钮就可以了